关于c语言的求助

楼主(2023-05-10):
image.png大佬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重启过,等待过,任务管理器也结束过,就是解决不了,,,初入C的小白

网友A:
1、管理员模式运行VS。

2、不要存放在C盘下。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管理员模式运行VS。2、不要存放在C盘下。HAVE FUN!...



可是,我电脑只有一个c盘,没有别的盘了,如果分盘会很麻烦。资料很多

网友B:
固态系统不重装系统也可以分盘

网友C:
为啥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你问了什么问题,你是说软件下面的报错吗,还是软件有无法解释的毛病。

我想起来了,那个VS这东西,比较矫情,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项目路径同样不能有中文或者特殊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你问了什么问题,你是说软件下面的报错吗,还是软件有无法解释的毛病。我想起来了,那个VS这东西,比较矫情,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项目路径同样不能有中文或者特殊字符。...



下面报错:LNK1168

网友D:
网上那么多资料  弄成这样,也是醉了

网友E:
就算按着教程来做也没这问题吧?

网友F(2023-07-11):
想问你是不是运行过一次?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是不是有个test.exe在运行,如果有,结束掉那个进程,再次编译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那就是权限的事情,可以用管理员权限打开vs,然后再次编译。一般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