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1200 pn通讯运动控制的程序学习学习

楼主(2023-05-10):
求s7-1200  pn通讯运动控制的程序学习学习

网友A:
可以直接进官网有相应使用案例介绍  点击进入或复制下面网址

S7-1200PN通讯

网友B:
回复找一下积分

网友C:
去B站 找 多的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V90吗



你有吗最近我们刚好有项目用到

网友F:
V90得教程,B站上多如牛毛,不管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电子凸轮,齿轮都有,动动手指就可以搜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V90得教程,B站上多如牛毛,不管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电子凸轮,齿轮都有,动动手指就可以搜到...



B站是什么呢

网友H:
西门子控制V90 走PN通信的已经很常见了,就是做的时候参数不要搞错,细心点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挤挤"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V90得教程,B站上多如牛毛,不管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电子凸轮,齿轮都有,动动手指就可以搜到...】进行回复:        -------...

bilibili

什么时代的人 b站还不知道呢

网友J(2023-06-17):
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