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哈士奇。

楼主(2023-05-10):
200smart做RTU通信,从站没有接,PLC这边也没有报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西门子S7-200 Smart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MBUS_INIT和MBUS_Slave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07427029155578375?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B:
不太可能吧,PLC这边主站访问轮询了没,如果主站这边正常轮询的话,每一个MSG块的done位是有变化的,从站响应该位为1,否则该位为0。然后error位会显示3或者其他的错误代码,查询错误代码的意思然后做相应的调整,如果从站没接那一定是3代码,表示从站未响应,done位也直是0。

网友C:
你和几个从站做通信,如果你参数配置好,未接线,通信还不报错,那就说明你通信初始化都没成功,程序传上来看看,编程手册里面都有实例,不太难

网友D:
  1. 通信协议设置错误:200smart与PLC之间通信所使用的协议设置可能不正确。例如,通信所使用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等参数设置错误。这可能会导致从站无法接收到来自PLC的数据或者PLC无法正确解析从站发送的数据。

  2. 配置参数不匹配:200smart和PLC之间的配置参数可能不匹配。例如,从站地址或从站类型设置不正确,或者PLC的寄存器地址与从站不匹配。这也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3. 信号线连接错误:200smart与PLC之间的信号线连接可能存在问题。例如,某些信号线可能未正确连接或连接松动,导致数据无法传输。

  4. 软件故障:200smart和PLC可能存在软件故障。例如,200smart的固件版本可能不支持与PLC进行通信,或者PLC的通信模块可能存在软件漏洞。

  5. 电源供电问题:200smart可能存在电源供电问题,例如电源过低或者电源波动过大,这可能导致200smart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F(2023-06-10):
好好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G:
检查超时时间是否设置的太大,还有,轮询周期如果小于超时时间的话,是检测不到错误信息的。

网友H(2023-09-04):
通讯地址是不是被其他地址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