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禁用KUKA officelite上的安全配置功能

楼主(2023-05-11):
求助!先手上有KUKA的系统镜像,用镜像恢复成KUKA OfficeLite 后在虚拟机上可以打开了,但是由于安全配置需要更新,不能上使能,不能运行程序,查看正常使用的虚拟机上安全配置是灰色的。怎么样才能禁用虚拟机上的安全配置功能?还需要更改什么文件啊

楼主:
激活安全配置又激活不了,怎么能禁用掉啊

网友A: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没有办法,你的那个版本的示教器 能否发我一份luzhouok@163.com

网友B(2023-10-26):
在示教器选择安全调试员,点击安全模式进入页面后点击更换硬盘按照提示操作。应该重启以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