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误动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11):
电动执行器给定值26%没有变,但是反馈值突然从26.4瞬间升值29.0%(设备转速明显升高,故确认执行器动作了),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不是闭环控制吗?

网友B:
开度如果模拟量控制的,你刻印看看是不是线路是否有干扰影响了

网友C:
在确认执行器动作了的情况下,可能存在执行器的运行特性导致反馈值突然升高的情况,例如执行器在启动时需要消耗较大的能量,导致反馈信号的值出现短暂的突变。此外,也可能存在执行器的调节时间较长,导致反馈信号的值不能及时稳定到给定值附近,从而出现反馈值突然升高的情况。

网友D:
定位器是不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