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怎么把程序从PC下载到控制器里?

楼主(2023-05-11):
AC800怎么把程序从PC下载到控制器里?

我设置好IP地址了,以太网口1,已经用串口电缆,设置成192.168.0.170.但是在线不了什么原因,在线不了。程序下载不到控制器里。PM861,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是新品,默认网址应该是192.168.1.88;

这下子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联机了吧???

如果是旧货,你网上找一个扫描网址的软件扫描一下网址,再行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品,默认网址应该是192.168.1.88;这下子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联机了吧???如果是旧货,你网上找一个扫描网址的软件扫描一下网址,再行联机...



好的,我去试试看看,原始的

网友B(2023-11-17):
如果是新品,默认网址应该是172.16.15.35

网友C(2024-04-16):
连接Com4,读一下cpu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