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计数器不能加1问题

楼主(2023-05-11):
小白  不懂   求助各位大佬

3秒内 按X0   C0能加1

3秒后   按X0 C0不能加1

图里只有第一种情况3秒后C0可以顺利加1

网友A:
你这程序,计数前面最好采用沿指令

网友B:
计数器本身就是采集的沿信号,所以加不加沿处理没有问题;

你的图片太模糊(也许是我的眼睛老花),看不清不好给你具体指教

网友C:
计数器前加沿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程序,计数前面最好采用沿指令

上升沿 我试过 不行  我把程序段调换顺序  把√那种才行 没搞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计数器本身就是采集的沿信号,所以加不加沿处理没有问题;你的图片太模糊(也许是我的眼睛老花),看不清不好给你具体指教

请问这张看的清楚吗?  就是例如这种情况  时间到 C0不能加1

网友E:
需要把LD X0   OUT C0 K5这行程序放在RST C0这行程序的后面。

因为PLC执行程序是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来的。

当你X0按下时,虽然T0断开了,但没执行到RST C0的时候C0仍然会被复位,所以不是不加1,而是加了1之后又被复位成0了。

第一种程序则是先刷新完RST C0指令,然后再执行X0计数,所以它有效了。

情书!

网友:
三菱的用的不是太多,由这种现象推出,RST C0指令需要先断开,才可以启用计数器累加功能。所以,不管怎么写,要先把这个RST C0指令断开,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是初学者对PLC扫描不熟悉常发生的问题:

首先就是上面提到的计数了但是被复位,你需要正常工作只有将计数器放置到最后一行,赋值指令是保留最末尾的运算值,你的RST起始是赋值指令的赋值为零,计数指令就是前面结果上升沿的加一指令,你这样理解就明白了

网友F:
你这是三秒后加1?还是三秒后清零?计数器用沿脉冲触发,长时间接通会累积,每个扫描周期增加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请叫我王老湿 你这程序,计数前面最好采用沿指令     内容的回复:上升沿 我试过 不行  我把程序段调换顺序  把√那种才行 没搞明白什么原因...



程序执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思路不能乱,你估计忽略这个本质了

网友G(2023-06-13):
引用 网友A:
"微信用户"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请叫我王老湿 你这程序,计数前面最好采用沿指令     内容的回复:上升沿 我试过 不行  我把程序段调换顺序  把√那种才行...

这个正解!!!

网友G:
image.png在这里加上升沿就可以解决

网友H:
程序扫描方式的问题,程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后两种情况的顺序是先计数再复位,但是计数器没有复位就没办法计数,所以冲突了

第一种复位在上面的时候就是先复位再计数

不要忽略程序运行的本质

网友I:
复位计数用上升沿

网友J(2023-07-20):
你把T0复位那里改成上升沿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