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过HTTP协议用JSON字符串的方式对接MES系统平台

楼主(2023-05-12):
        这个案例里是西门子S7-1200系列的PLC,采用触发模式,分多组GET方式提交数据到MES系统,请求设备工作参数,服务端返回的数据需要解析后写入到PLC寄存器。运行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在附件中),HTTP服务端的要求配置如下图:

  以上只是第1组(IP/站号/组=1),还可以继续配置第2组、第3组 ... ,每一组由独立的触发信号,可以选GET

者POST命令,根据工艺流程触发执行,完成PLC与MES等系统的数据交互。

        IGT-DSER智能网关根据上图配置,由SET1(M18.0)触发执行GET命令,再通过网关的参数软件监控数据

('工具'->'网关数据监控'),如下图:

        可以从图中看到数据里面加了时间字段(Time=1683790453),也可以选择其它时间格式,或者无时间字段,

通过'参数'->'网关时间设置',打开以下窗口:

        参数修改完成后关闭窗口,随其它参数一起下载到网关模块内('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重启网关('工具'->'重启网关')模块后,网关即进入工作状态。可以通过'参数'->'从网关读取参数',网关的工作状态会显示在信息栏,如果有异常,可通过'工具'->'网关数据监控'查看异常的数据,找到原因后修改配置参数,重新下载运行。

网友A:
有没有POST方法的案例?

网友B:
是不是这个方式不用买OPC服务器

楼主(2023-06-19):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方式不用买OPC服务器

不用OPC服务器的,也不用电脑,IGT-DSER网关直接对接MES;

楼主(2023-09-06):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POST方法的案例?

POST一般是提交JSON格式的主体文件,支持以下JSON格式:相关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609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