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步进电机的电脑雕刻机

楼主(2023-05-12):
电脑雕刻机 由计算机,雕刻机控制器,雕刻机主机三部分组成。

工作原理:是通过计算机内配置的专用雕刻软件进行设计和排版,并由计算机把设计与排版的信息自动传送至雕刻机控制器中,再由控制器把这些信息转化成能驱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带有功率的信号(脉冲串),控制雕刻机主机生成X,Y,Z三轴的雕刻走刀路基径。同时,雕刻机上的高速旋转雕刻头,通过按加工材质配置的刀具,对固定于主机工作台上的加工材料进行切削,即可雕刻出在计算机中设计的各种平面或立体的浮雕图形及文字,实现雕刻自动化作业。

步进系统是目前市面上使用最多的驱动系统,最受欢迎的是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约占90%以上的市场份额,究其原因是价格便宜,配上雷赛高细分驱动器后效果良好。但缺陷也比较明显,例如:共振、噪音、转速提高力矩降低、长时间工作容易丢步、电机温升过高等。

雕刻机广泛用于制造业,用于在各种材料(包括金属、塑料和木材)上创建精确的标记和设计。这些机器依靠各种组件来实现高精度运动,包括强大的电机和先进的控制系统。 TB5128FTG 步进电机控制芯片就是这样一种组件,由于其高电压和高电流能力,非常适合用于雕刻机。 TB5128FTG是一款双通道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最高可支持50V电压和2.5A电流。这使其适用于雕刻机中常见的大功率电机。该芯片的双驱动设计还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使其成为对制造商具有吸引力的选择。 TB5128FTG 的主要优势之一是支持微步进。该芯片采用 1/128 步微步控制,可实现电机运动的高精度和平滑度。这对于雕刻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雕刻机需要在材料上做出准确和详细的标记。 TB5128FTG 还具有自诊断功能,包括过热和短路保护。这可以保护系统免受电机故障造成的损坏,确保机器长期平稳可靠地运行。  除了其高性能之外,TB5128FTG 还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耐用性。它的设计确保它能够承受制造环境中的恶劣操作条件,包括高温和振动。这意味着制造商可以依靠芯片在较长时间内始终如一、准确地运行。  雕刻机是许多制造商的关键工具,其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组件的质量。 TB5128FTG 步进电机控制芯片是希望提高雕刻机性能和可靠性的制造商的理想选择。 TB5128FTG 具有高电压和高电流能力、支持微步进和自诊断功能,是一款多功能且可靠的组件,可帮助制造商轻松制作高质量的标记和设计。

步进电机版的雕刻机先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分享再见!

网友A:
厉害东西,3D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东西,3D打印



时代在进步

网友B:
步进电机(Stepper Motor)是电脑雕刻机中常用的一种电机类型,它的特点是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扭矩大等。

电脑雕刻机需要将电脑中设计好的图形信号转换成机器人可以理解的控制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运动。实现这个过程的是机器人控制器,它会将电脑发出的代码翻译成控制信号,然后将这些信号发送到步进电机中去,从而控制电机的运动。

电脑雕刻机的步进电机分为两种类型:单轴控制电机和多轴控制电机。单轴控制电机是指只有一根轴被控制,而多轴控制电机则会有多个轴被控制。

除了步进电机之外,电脑雕刻机还需要有其他零部件的支持,如导轨、皮带、滑块等。这些零部件相互配合,才能让电脑雕刻机实现高精度、高速度的切削、排版、雕刻等操作。

总之,步进电机是电脑雕刻机实现精准运动的关键之一,但它必须与其他零部件相互配合,才能达到高效的工作效果。

网友C:
没有那么神奇的,主要是软件对三维图进行解析为坐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