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S7-200 SMART/300/1200/1500以太网S7通讯推荐方案

楼主(2023-05-12):
 本文介绍以S7-200和S7-200 SMART通讯为例,S7-300/1200/1500PLC不加以介绍,通讯方式都类似,S7-200与S7-200 SMART的以太网通信都采用S7协议的单向通信,可以作客户机或服务器,每个读操作最多传输222字节,每个写操作最多传输212字节。
它们在性能上的区别如下:
1)S7-200 SMART的CPU集成了一个以太网接口和RS-485接口。S7-200的以太网通信需要配备一块价格比CPU还高的CP 243-1以太网模块。
2)S7-200 SMART的以太网接口有一个用于编程计算机的连接,还有8个用于HMI(人机界面)的连接,8个用于以太网设备的主动的GET/PUT连接,和8个被动的GET/PUT连接。CP 243-1只有一个用于编程计算机的连接,和8个S7连接。
3)S7-200和S7-200 SMART都用向导来组态以太网通信。S7-200 SMART的GET/ PUT向导的操作简化到了极致,S7-200的以太网向导需要多设置十多个参数。
4)S7-200的以太网通信需要调用向导生成的ETH0_CRL,对于每一个连接、连接中的每一个数据传输,都需要调用一次向导生成的子程序ETH0_XFR。S7-200 SMART的以太网通信只需要调用一次向导生成的NET_EXE子程序。
5)S7-200在以太网通信中作服务器也需要用向导来组态,并调用子程序ETH0_CRL。而S7-200 SMART作服务器不需要用向导来组态,也不需要调用通信子程序。

       经过测试发现S7-200 通过CP243-1与S7-200 SMART PLC 之间的S7通信也是可以成功的,但是需要S7-200侧作为客户端组态以太网向导。这里不做过多介绍,如果读者感兴趣可以查看此篇文章,来自转载,https://95876376.b2b.11467.com/news/693727.asp

       本文以S7-200 +CP243u以太网模块作为客户端,S7-200 SMART作为服务器进行通讯。该方案的好处是不需要在S7-200里编程或者组态(以太网向导),通过网页设置一些参数即可和S7-200 SMART通讯。

硬件:
① S7-200 CPU
② S7-200 SMART CPU(固件V2.1/V2.2/V2.3)
③ PC (带以太网卡)
④ CP243u以太网模块
软件:
① STEP 7 Micro/WIN V4.0 SP9
② STEP 7 Micro/WIN SMART V2.5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① S7-200(192.168.0.102) VB4000的数据发送到 S7-200 SMART(192.168.0.15) 的VB4000 。
② S7-200 (192.168.0.102) VB4001获取S7-200 SMART(192.168.0.15) 的VB4001的数据 。

S7-200侧CP243u以太网模块设置如下:浏览器输入后门管理地址:192.168.1.222,进入界面如下:

点击“参数设置/显示”,进入后设置好IP地址,如下:

回到首页点击“PLC通讯”设置,一共有两个通讯通道,如下:

点击“通道0设置”,将通道0设置为送数方式,设置参数如下:

再点击“通道1设置”,将通道1设置为取数方式,设置参数如下:

设置完所有参数提交即可保存,然后只需要在两个PLC的状态表监控下数据即可:

网友A:
这个学习了,通信相对比较固定,可以灵活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学习了,通信相对比较固定,可以灵活搭配



欢迎您详细咨询  Dalianwin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