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如何通讯

楼主(2023-05-12):
用一个扫码枪 (扫码枪通讯串口线是RS232口的,然后我用一个RS232转RS485转换器  )与信捷PLC的COM2口连接,要求扫码枪扫描到的条码数据在显示屏上显示就可以了·,该如何去读去扫码枪的数据·扫码枪是自由协议的

网友A:
首先拿到条码<此处内容被屏蔽>的通讯协议就简单了

网友B:
可以不要跟PLC直接通讯  通过触摸屏转下

网友C:
如果只有一个通讯的话,用自由口也行,多的话建议使用标准modbus rtu通讯

自由口通讯协议,信捷plc作为接收端,使用rcv  d20  d200  K2指令进行接收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数据

D20 代表接受所存放的首地址

D200  代表接受的数量  K1  K10  K15........

K2  代表通讯地址为com2

以上,建议做好后分享一下个人经验出来

网友D:
要自由口通信了,参考一下我录制的自由口通信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自由格式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程序实现信捷XD5E系列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发送与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自由格式通信SEND和RCV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38590822522683917?utm_source=xiguastudio

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自由格式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程序实现信捷XD5E系列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发送与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自由格式通信SEND和RCV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38983426380792351?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E:
PLC对接条码<此处内容被屏蔽>,还带数据上报功能:

详细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2109962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自由口通信了,参考一下我录制的自由口通信视频教程: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自由格式通信主站视频教程: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程序实现信捷XD5E系列PLC和串...



   图一

   图二

    图三

你好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扫上图一的条形码后,PLC rcv指令读取到的数据 与条形码标识得数据不同 如图二监控读取到的数据,这要如何处理,才能一致再显示到触摸屏上呢

楼主:
22.bmp图二(前面图二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