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神 GX WORK2 的ST语言中断书写格式是怎么写的呢?

楼主(2023-05-13):
梯形图我知道怎么写,但ST语言就不清楚了,手册上没查到

网友A:
手册上:GX Works2结构化工程篇第4章

使用简单工程的用户不在讨论之内,会简单工程梯形图中断程序编写又不肯看手册的也不在讨论之内。

第一步:新建一个POU,编写中断任务需要执行的ST代码,程序中无需使用IRET指令,当POU分配给中断任务的时候会自动添加。

第二步:新建一个任务,将第一步编写好的POU分配给任务。

第三步:在任务上右击,然后选择属性。

定时中断:

TIMER/OUTPUT Control被勾选,当任务没有执行时,定时器计数器被复位,未勾选则保持。

设定中断指针:

由软元件触发中断:

实例:

当M0为ON时,调用中断程序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