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昆仑通态触摸屏

楼主(2023-05-13):
前用的昆仑通态TPC1262Hii的屏,现在这款厂家不生产了,新买的TPC1271Gn,由于没有原程序(没有勾选允许工程上传),之前都是用U盘导入、导出工程目录的,现在的新屏系统设置里面没有这个功能,万一哪天旧屏坏了,那不就歇菜了~~!    求大神指点!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用网线下载 勾选运行上载

网友B:
自己尝试编辑画面程序

网友C:
不是很复杂的 自己重新编程

网友D:
触摸屏大部分都不允许上传,遇到这情况可以找到控制器的程序,再参考人机界面自己写一套程序。或者找官方客服,叫他们反编译一下

网友E:
制作者不保留原程序的吗?

网友F(2023-12-17):
不是自己做的? 怎么会不留源程序备份? 不太复杂就只有自己重新做一个了。

网友G(2025-06-17):
没有勾选允许上传的 也可以反编译出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