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DS4系列单板伺服驱动器使用说明

楼主(2023-05-13):
科威经济型DS4系列单板伺服驱动器示波器功能说明

示波器功能只用于RS232通信中,其参数配置如下表所示。

一、记录区间起始寄存器序号D386

D386设定示波器记录区间起始寄存器序号。

该参数设置的数值意义是规划示波器采样数据存放的起始位置,其指向寄存器地址,而非一个常数项。

D386填写的寄存器序号在10005999范围之外,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

必须保证满足D387 ≥ D385 ≥ D386,否则将导致示波器初始化失败。

二、记录区间终止寄存器序号D387

D387设定示波器记录区间终止寄存器序号。

该参数设置的数值意义是规划示波器采样数据存放的结束位置,其指向寄存器地址,而非一个常数项。

例如D387 = 4999,则本次采样数据存放在D4999以下的寄存器区域。

本次示波器采样的记录终止寄存器序号可通过以下参数算出:

记录终止寄存器序号 = 记录起始寄存器序号 + 采样点数×(A通道信号数据类型所占字数 + B通道信号数据类型所占字数) - 1

例如D384 = 2000D385 = 1000D390 = 1D391 = 1

则记录终止寄存器序号 = 1000 + 2000×(1 + 1) - 1 = 4999,即本次采样终止寄存器为D4999

D387的设定数值计算出的记录终止寄存器序号即可,若只执行单次采样,推荐设置两者相等。

必须保证满足D387 ≥ D385 ≥ D386,否则将导致示波器初始化失败。

网友A(2023-08-02):
支持,非常不错的学习资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