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_PLCSIM_Advanced 仿真软件求助

楼主(2023-05-13):
我第一次弄这个仿真软件是成功了的。当时成功仿真成了MODBUS_TCP, OPC_UA. 感觉当时完全玩通了。

这是我第二次弄,现在怎么就就不行了。 1500仿真软件没问题的。里面CPU也启动了。

现在从本机PING 不通网络上仿真CPU(它有配置IP地址的),现在卡住很久了。

网段都是在一个网段,IP也没重复。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启动仿真软件后,接口类型应该是都是默认设置且无法手动选择的,你是不是更改过其他设置?

网友B:
你这个ping都不同,先解决这个,仿真软件放在网络上,你可以先ping 一下仿真软件的主机IP 能ping通的话,仿真软件的通讯网卡选择是否正确? 仿真软件的PC/PG (控制面板里的)接口 有没有问题  这些都看看。先ping通是关键 。

网友C:
你打开仿真后会自动下载

网友C:
在接口和子网的连接中几个口都试试

网友D:
控制面板-PC/PG接口 设置成 S7ONLINE(STEP7)-PLCSIM.TCPIP.1

网友D:
还有,我看你操作点的是下载,应该是点仿真,启动仿真的按钮,你点了下载的按钮。。。

网友D:
PC/PG 设置好后,应该是点图里绿色这个启动仿真,而不是红色框的下载

网友E:
如果你使用SIMATIC PLCSIM Advanced来仿真,建议PC/PC设置siemens PLCSIM Virtual Ethernet Adapt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使用SIMATIC PLCSIM Advanced来仿真,建议PC/PC设置siemens PLCSIM Virtual Ethernet Adapter...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ping都不同,先解决这个,仿真软件放在网络上,你可以先ping 一下仿真软件的主机IP 能ping通的话,仿真软件的通讯网卡选择是否正确? 仿真软件的PC/PG (控制面板里的)接口 有没有问...

我来统一回复下。是我的防火墙软件出了问题。真是走了好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