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800XA系统上进行IO分配?

楼主(2023-05-15):
请教:

当拿到IO点表后,有了Tag No、Signal Type等信息后,如何在800XA系统CBM软件上进行IO分配?

网友A:
在800xA系统的CBM软件上进行IO分配时,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打开CBM软件:启动800xA系统的CBM软件,并登录到相应的工程项目。

2.创建控制器:在CBM软件中创建一个控制器,用于管理和配置IO模块。

3.导入IO点表:将IO点表导入到CBM软件中。通常,IO点表是以Excel或CSV格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导入功能将其加载到CBM软件中。

4.配置IO模块:在CBM软件中配置每个IO模块的类型和位置。根据IO点表中提供的信息,选择相应的IO模块类型,并将其分配给正确的插槽位置。

5.分配IO点:在CBM软件中分配每个IO点的Tag No和Signal Type。根据IO点表中的信息,为每个IO点指定唯一的Tag No,并选择适当的Signal Type,如AI(模拟输入)、AO(模拟输出)、DI(数字输入)或DO(数字输出)等。

6.配置IO连接:在CBM软件中配置IO点之间的连接关系。根据实际的信号传输需求,将输入和输出信号进行连接,以实现正确的数据流动。

7.验证配置:在CBM软件中进行IO配置的验证。确保每个IO点都正确分配了Tag No和Signal Type,并且连接关系准确无误。

8.应用配置:将IO配置应用到实际的控制器硬件中。通过CBM软件,将配置好的IO信息上传到控制器中,使其与实际IO模块进行通信。

9.测试和调试:进行IO测试和调试,确保IO点的读写操作正常工作,并与其他系统组件正确交互。

10.文档记录:及时记录和更新IO配置的相关文档,以备将来的维护和修改。

通过以上步骤,您可以在800xA系统的CBM软件上进行IO分配,实现对IO模块的配置和管理,并确保IO点与控制器之间的正确通信。请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涉及其他特定的配置和调整,具体步骤可能会因系统版本和项目要求而有所差异。

以上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800xA系统的CBM软件上进行IO分配时,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1.打开CBM软件:启动800xA系统的CBM软件,并登录到相应的工程项目。2.创建控制器:在CBM软件中创建一个控制器,用于管...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2023-06-26):
多看看培训视频就都清楚了,楼上怎么先导入io点,再建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