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汇川变频器

楼主(2023-05-15):
本案例控制的主要对象是汇川变频器MD320。主PLC选用的是西门子CPU,通过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

模块监控变频器数据,设备采用汇川变频器MD320,将汇川变频器MD320接入西门子 PLC 的网关采用耐用通信

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NY-N801,以下内容为Modbus 485转Profinet网关配置过程:

1、首先将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的 GSD 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 在博图中建立新项目“网关测试”

并进 入设备和网络,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后安装 GSD 文件;

2、选择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

3、将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配置到网络中;

4、将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IP地址进行设置;

5、确认保护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 在组态中添加相对应的数据长度,配置了8个寄存器 (16个字节的输入

及输出) ;

6、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PLC中;

7、从站的通讯应用格式说明见下图所示;

8、由上图可见,从站功地址为 1,能码为 03,读取的寄存器数量为 1 个,而后即可开始Modbus485转

Profinet网关的配置。首先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如图所示;

9、配置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与设备名称要与组态软件中保持一致;

10、设置485的参数要和从站一致,本例为波特率 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 (注意:如果校验位

不是无校验那么数据位请选择 9,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 ;

11、在 Modbus485出选择插入节点,地址填写从站地址2;

12、在Node处插入功能码;

13、手册中范例起始地址为1001H,需换算成10进制地址为4097,填入连续读取的1个地址的数据;

14、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与博图中的 IQ 地址相对应,本例中 I 地址为 68-83,若地址为 0 寄存器地址 4097 号

的数据 就会映射到 IW68 后面数据依此往后按顺序排列。需要注意的是,配置完设备名称和 IP 下载到

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后,需要重新上电配置才会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