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高速 高频 正反转 的问题

楼主(2023-05-15):
求助大佬们  想用一个伺服  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先 正转两圈  再反转两圈     一共四次    要在一秒内完成

能实现吗?  哪个厂家的伺服可以呢?大佬们给推荐一款吧

网友A:
估计很难找到,关键是你还要反装,4圈才1秒时间

网友B:
这个时间周期要求好短,还带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很难找到,关键是你还要反装,4圈才1秒时间

对呢  一秒要完成四次往复运动

网友C:
一般伺服加速和减速都 需要100+毫秒 !不然负载重都可能停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伺服加速和减速都 需要100+毫秒 !不然负载重都可能停不稳!

负载倒是很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一般伺服加速和减速都 需要100+毫秒 !不然负载重都可能停不稳!     内容的回复:负载倒是很小

一般伺服可能响应不过来

网友D:
找一找空心杯伺服电机,那个据说是速度达到12000转以上的玩意

网友E:
小惯量伺服能做到吧,3000rpm的伺服电机。

网友F:
这种操作还没有试过,不过应该可以实现,单纯让伺服电机转应该问题不大,外加减速机恐怕有点难。你只要能在1秒内给够脉冲和方向信号应该行的,不行用通信控制试一下,注意加减速时间的最小值,有些伺服最小值是有限制的。负载不能太重。

网友F:
我又有想法了,您能不能考虑机械结构实现,伺服只需要提供精准的转速,机械结构来实现往返运动的切换,可以用齿轮,曲轴,连杆这类操作,东方红一号拖拉机的柴油机你拆解过没,那个飞轮1分钟2200转,1秒钟是36.6转,每转两圈为一个周期,也就是四个冲程,里面的活塞就做两次往复运动······稍微改造一下,加个齿轮连杆,输出为转轴,活塞前进轴正转2圈,后退反转2圈,按照单缸柴油机的标准,这样的话1秒理论上36次。你只需要控制伺服转速保证是2200转每分即可。

网友G:
一秒钟4转,一分钟240转,加上停机时间200ms。要求不算高。选个小惯量3000转的,加个制动电阻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又有想法了,您能不能考虑机械结构实现,伺服只需要提供精准的转速,机械结构来实现往返运动的切换,可以用齿轮,曲轴,连杆这类操作,东方红一号拖拉机的柴油机你拆解过没,那个飞轮1分钟2200转,1秒钟是36.6转,每转两圈为一个周期,也就是四个冲程,里面的活塞就做两次往复运动······稍微改造一下,加个齿轮连杆,输出为转轴,活塞前进轴正转2圈,后退反转2圈,按照单缸柴油机的标准,这样的话1秒理论上36次。你只需要控制伺服转速保证是2200转每分即可。

牛  考虑过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秒钟4转,一分钟240转,加上停机时间200ms。要求不算高。选个小惯量3000转的,加个制动电阻应该可以实现。

那种电缸  是不是就是伺服电机控制一个丝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又有想法了,您能不能考虑机械结构实现,伺服只需要提供精准的转速,机械结构来实现往返运动的切换,可以用齿轮,曲轴,连杆这类操作,东方红一号拖拉机的柴油机你拆解过没,那个飞轮1分钟2200转,1秒钟是3...



你是干机械设计的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