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路灯安装的几个误区与问题,你知道吗?

楼主(2023-05-16):
随着新能源的出现与发展,太阳能路灯越来越受到不少人的青睐。其实,太阳能路的光照时间是较长的,但是一些安装人员对于太阳能路灯随意安装,导致亮灯时间很短。今天笔者就给大家总结了 太阳能路灯安装的几个误区,小伙伴在使用的时候要避开才行。

1. 安装地有建筑遮挡物

太阳能路灯不可以安装建筑物等有遮挡物地方,这是会影响光能的吸收和利用,导致太阳能板的充电效率下降。所以,太阳能路灯电总不够用,可能是你地方根本没有选择对。

2. 旁边有其它的光源

太阳能路灯安装地的周边不可以有其他的路灯,如果有的话,其他灯亮会导致太阳能路灯的太阳能板检测到了光源误以为是白天,那控制器就会控制太阳能路灯,不会让其亮灯。

3. 太阳能板不能面对面倾斜

很多安装人为了让太阳能路灯看起来美观,会将太阳能板面对面倾斜对称式安装,这是不对的。如果倾斜安装就意味着一面朝向对,一面朝向错,错误的那面由于光照没有办法直射至太阳能板,充电效率就会降低。

4. 太阳能板不可安装在下面

太阳能板如果安装在电线、树枝、灯杆等下面,会导致白天在太阳能板上会留下一个阴影。太阳能板的电池片一般都是多串的,如果某一串上出现了阴影,严重的话会导致太阳能板不能发电。

太阳能路灯

5. 延长太阳能板连接线

太阳能路灯安装位置干扰很多,于是很多客户都选择将太阳能路灯和太阳能板分开安装,甚至为了安装方便会延长10几米或者更长的距离,这样会导致太阳能路灯效率变低。

6. 太阳能板角度调节有问题

其实太阳能板发电很简单,让太阳能直射就好了,如果不能的话,太阳能板充电效率就会变低。所以,我们在安装太阳能板的时候,定要注意调节光伏板的角度,这个角度一般是根据当地的纬度和路面情况来决定的,当地纬度是多少,光伏板就水平倾斜多少度。

7. 太阳能板不能室内安装

有些人为了方便会把太阳能路灯安装在室内,比如停车棚。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太阳能板是不能安在室内的,否则充电效率会下降。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会采用太阳能板和太阳能路灯分离的方式进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