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三菱PLC脉冲互锁问题

楼主(2023-05-17):
比如说三轴运动,可不可以用特殊辅助继电器M8340,M8350,M8360,互锁Y0,Y1,Y2发出的脉冲呢?

网友A:
三菱的脉冲输出指令,前面的条件必须要一直ON才能有脉冲输出,直接用脉冲指令驱动条件互锁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脉冲输出指令,前面的条件必须要一直ON才能有脉冲输出,直接用脉冲指令驱动条件互锁不就行了吗???...

明白你的意思,我想问我用这几个特殊继电器是不是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