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接线什么是译码

楼主(2023-05-17):
电缆接头有这样的说明,如何解释,是否各品牌通用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592392432

大概相当于防差错,编码不对不能互插

这个英文单词对应的是code

网友B:
类似重载,如果一台设备有四个相同的重载,防止插错,就会用到编码针脚

网友C:
可能楼上已经给出答案了,我也不太清楚,但我遇到过,就是看MOXA的远传盒子有这个概念,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代表不同的接口,或者接口相同但是里面的连线是不同的,比如一个五针的航空插头,当你把盒子配成开关量输出时你需要接1234针脚,盒子有3路输出,这个是A译码,当你配成模拟量输入时你只需要接45针脚,盒子会有1路模拟量输入,这就是B译码。虽然都是那一个航空插头,功能不一样,接线不一样,根据配置的功能,选择对应的译码接线,这是我当时看那盒子时理解的,可能是错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