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线圈电压,该怎么选电压呢,是AC220V,还是DC24V

楼主(2023-05-17):
如图所示,图(一)一般装于现场箱内,图(二)直接装于现场,这两种电磁阀的电压一般怎么来选。我的控制回路是220V的,所以我电磁阀就直接选220V的,后来用户说220V的电压不安全,有触电危险,要用直流DC24V的。但我想如果仅仅是安全考虑,加个220V转220V的隔离变压器不就好了,不一定非得用DC24V的。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这个电压怎么选型呢?

网友A:
这主要要看您所使用的电磁阀的具体型号和规格以及两种电压类型哪种符合要求,不同的型号可能具有不同的额定电压。一般来说,大型电磁阀通常使用AC220V电压,而小型电磁阀通常使用DC24V电压,但这并非铁律。在使用电磁阀时,需要注意其输出参数是否符合您的要求,如掉电是否保持、电磁阀的响应时间、流量是否符合要求等。如果你不确定应该选择哪种电压类型,请查看电磁阀的说明书或咨询相关专业人员的建议。

网友B:
看电压标准和使用场合,负荷大或者现场无直流电源的需要使用24V电源,负荷小或者现场情况比较复杂的优先考虑直流电源。两者没有本质区别。电控行业直流线圈使用率比交流线圈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