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VT5触摸屏可以和FX5U进行标签通讯吗?

楼主(2023-05-17):
现在用基恩士的触摸屏,VT5系列的,按照说明书,就是不能将三菱FX5U的标签导入,不知道这个屏是否支持三菱的FX5U的标签导入组态

网友A:
直接问他们就行了,基恩士JG贵售前服务也比较好

网友B:
不可以,这点三绷直还是分得清的

可以了他自己的屏还怎么卖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问他们就行了,基恩士JG贵售前服务也比较好

这个是从其他地方买的授权,是运行再PC上的。据说是基恩士没有代理商,我也搞不明白采购怎么弄来的授权。基恩士的人也知道我们再用这个,问了几次基恩士的销售,没有回答。反正感觉这个过程乱的很。

网友C:
可以导入!

以下面的程序为例:

①GX先导出标签文档,另存为.csv格式;

② VT5打开“软元件注释 变量一览”,导入标签文档;

③VT5从刚导入的标签直接拖放至画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