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7S411无法连接

楼主(2023-05-18):
B07S411插上打印机线,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NO RESPENO HMI,无法连接,怎么办?进了HMI系统里面没有CDC选项

网友A:
1、系统设置MISC里USNCOMMODE 是否为1;

2、USB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系统设置MISC里USNCOMMODE 是否为1;2、USB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系统设置MISC里USNCOMMODE 这个是1,USB驱动怎么知道是否成功,现在问题可能出现在这了。好多人说用CDC,我这个也没有这个选项,或者去哪里下载这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系统设置MISC里USNCOMMODE 是否为1;2、USB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系统设置MISC里没有USNCOMMODE这个功能选项怎么办,USB驱动怎么知道是否成功,现在问题可能出现在这了。好多人说用CDC,我这个也没有这个选项,或者去哪里下载这个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Brainy_f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系统设置MISC里USNCOMMODE 是否为1;2、USB驱动是否安装成功。...】进行回复:        -------...

打错字了,应该是usbcommode

USB驱动是否安装成功,可以在打开设备管理器,然后插上USB线之后看是否有带感叹号的未知硬件,出现感叹号说明硬件未被识别。

 这需要在DOPSOFT软件 环境设置 里卸载掉USB驱动程序后重新安装一遍。然后把USB线拔掉后重新插入,让电脑自动识别并安装好驱动。

至于CDC,应该是DOP-100系列触摸屏的选项,B系列系统设置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