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PID控制

楼主(2023-05-18):
PID 调节温度 本人小白不会  调节阀控制水流  然后用水量降低 炉子出口温度  我现在用的是老的PID指令 CONT_C  放到OB30 循环组织块里面 采样时间1S 。自动投入上去后 设定温度155度  阀门自动打开 基本上到达百分之60开度 然后温度降低到155度以下 开始 关闭阀门 但是阀门会慢慢关闭到0  然后温度最低到达148度 重新开始上升。这样走循环。PID值是 P=-3  I=25 D=0  肯定是不对的。就是不懂 不知道该怎么去调节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

网友A:
PID都靠调节

(1)对于比例控制来说,将比例度调到比较大的位置,逐步减小以得到满意的曲线。
(2)对于比例积分来说,先将积分时间无限大,按纯比例作用正定比例度。得到满意曲线后,将比例度放大(10~20)%,将积分时间由大到小加入,直到获得满意曲线。
(3)对于PID控制,先将微分时间置零,按照调比例积分控制方法得到满意取先后将比例度将到比原值小(10~20)%位置,适当减小积分时间后,将微分时间逐渐加大,直到获得满意的曲线。

网友B:
设置CV值上下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王老师



李老湿

网友D:
你这个属于严重的超调到达震荡的调节效果了,建议设定band也就是死区,在温度波动范围内不调节,然后降低P值(-1.5,-1.0或者更小),增加I值,适当可以考虑给个D值。手动基本达到稳定后再投入自动。 前提是 负荷波动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