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16位寄存器拼接成一个32位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23-05-18):
两个16位寄存器拼接成一个32位的变量时,   整数拼接是对的     负数拼接就不对。

网友A:
数据类型定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定义错了?



数据类型是一样的, 用的是2个16位寄存器相加 , Data00 + Data01   两个寄存器都是正数时相加是对的  , 负数就不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钾肥盐"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数据类型定义错了?】进行回复:        ------------------------------------------------...



数据类型定义成浮点型,再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