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传水表数据存入SQL数据库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楼主(2023-05-18):
纯新手小白,不懂远传水表怎么把数据放入SQL数据库。网上搜了一下,远传水表通讯方式有很多,有LORA、GPRS、NB-IOT等类型的远传水表。按照我以前的经验,我的理解是:比如我采用正泰的远传水表,我可以利用正泰提供的软件或者网站进行组态连接水表,从而达到采集水表数据然后进行分析处理,不过采集到的数据应该是存放到了正泰的云服务器了。现在要把采集的水表数据存到自己的数据服务器、SQL数据库里面,力控或者组态王组态软件进行水表数据显示,该怎麽处理呢?麻烦大佬详细说明一下。(网上搜的图)水表.png

网友A:
用上位机软件走通信采集到现场就地仪表数据,再通过软件往数据库里面写数据,估计客户是想查询历史记录吧,不用数据库你怎么处理数据

网友B:
你想的太复杂了,现在水表厂家不管大小,都有自己的平台的,方便到扫描水表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上线传数据,但是都是接入他们自己的平台,如果客户想自己存数据他们会给你提供数据库的API接口,直接读取就可以了,讲真客户也没有必要自己存数据,他顶多就是为了说收费方便一点,这个功能水表厂家的平台就可以实现,甚至智能到微信支付宝可以预缴水费,也没有哪个客户就买一两块水表,一般都是好几千几万块采购,数量多平台都是赠送的,竞争很激烈的。

再回到你的问题,无论用那种远传方式,最终你都得解析水表的协议,各个厂家会给你协议,但是他们会优先推荐你使用他们的平台转发,也就是上述情况,力控组态王等通用型的软件一般会有水表的驱动,可以直接传,前提是你的水表是个大牌,杂牌的开发驱动会收费的,数据到了组态王或者力控那里,存个数据库那不就是烂大街的技术吗,百度一搜一大把,但是你做不了收费/缴费这个功能,对客户来说就没有意义了不是?所以水表这个非得和组态软件爱扯上关系,顶多就是自己现在就有组态系统,想接入水表做个数据展示,本身水表属于物联网设备,所以人家有自己的平台,对于常规的工业组态系统并不是特别适合,但也不是不能做,费点儿劲儿罢了。

网友C:
有专门对接数据库的智能网关的,支持各种仪表、PC直接对接数据库,无需其它设备,简单配置即可实现:

相关案例:https://blog.csdn.net/IGT_DSER/article/details/124102865

网友D:
水笔和物联网网关之类的modbus通讯

网关把数据送到MYSQL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分两种情况,

1、远传水表数据已经传到正泰的云平台,需要将正泰云平台的数据转到自己的服务器。

这种方案一般是需要正泰厂家提供API接口,我们调用接口取水表数据,然后存到本地服务器进行组态。比较麻烦。

2、远传水表数据直接传到自己的服务器

方案一、这是目前我做的比较常用的做法,在水表侧加入网关、RTU之类的设备,将水表数据直接采集到自己的服务器,用SCADA进行采集,SCADA将数据存储到数据库,然后组态。

方案二、这种一般是大厂做法,要求设备厂家生产的设备按照我的协议传到我的平台,一般采取MQTT的方式。这个需要供应商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