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S1200的仿真软件可以与组态王通讯吗?

楼主(2023-05-18):
做项目经常遇到手里没有PLC,只能第二天去客户现场调试的情况,好像在B站上看到有人用仿真软件与组态软件通信的,请问可以做到吗?要如何操作?

网友A:
需要STEP7的程序能在PLCSIM中模拟运行起来,所以SET PG/PC设置中选择PLCSIM,运行PLCSIM,然后下载程序到模拟器,设置组态王,接口选择CP_PLCSIM,新建站点1200,站地址设成同网段,运行组态查看连接。其次你可以试一下仿真软件和OPC软件通信,组态王去读取OPC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STEP7的程序能在PLCSIM中模拟运行起来,所以SET PG/PC设置中选择PLCSIM,运行PLCSIM,然后下载程序到模拟器,设置组态王,接口选择CP_PLCSIM,新建站点1200,站地...



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STEP7的程序能在PLCSIM中模拟运行起来,所以SET PG/PC设置中选择PLCSIM,运行PLCSIM,然后下载程序到模拟器,设置组态王,接口选择CP_PLCSIM,新建站点1200,站地...



我要怎么把悬赏积分给你???不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STEP7的程序能在PLCSIM中模拟运行起来,所以SET PG/PC设置中选择PLCSIM,运行PLCSIM,然后下载程序到模拟器,设置组态王,接口选择CP_PLCSIM,新建站点1200,站地...



可以了,研究明白了怎么给了,多谢!

网友B(2023-07-06):
有一款NetToPLCsim的软件,可以让各类触摸屏以及上位机连接到仿真的PLC

网友C(2023-10-26):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需要STEP7的程序能在PLCSIM中模拟运行起来,所以SET PG/PC设置中选择PLCSIM,运行PLCSIM,然后下载程序到模拟器...



不用OPC,怎么与仿真连接,请教,我试了好多次都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