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TC温控模块DTC1000与DTC2000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05-18):
想请教一下,台达DTC1000与DTC2000的区别是什么?我看操作手册上写的2000是并接机种,这个的意思是多路温度控制,第二路就要选DTC2000吗?

楼主:
收到,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A(2023-08-30):
你好 你的DTC1000用的怎么样了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 就是自整定的地址怎么使用啊 还有自整定完成时 有没有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