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步进电机驱动器TB5128FTG芯片的测试经验

楼主(2023-05-19):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驱动器是一种电子设备,用于控制和驱动步进电机的运动。步进电机驱动器接收来自控制器的指令信号,并将其转换为适合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和电流信号,以实现步进电机的精确位置控制和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主要功能和特点包括:

1.脉冲信号接收:步进电机驱动器通过接收来自控制器的脉冲信号,确定每次步进电机运动的步长和方向。通常,每个脉冲信号对应步进电机的一步运动。

2.电流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通过控制电流的大小和方向来驱动步进电机。电流的大小决定了步进电机的输出扭矩,可以通过调整驱动器中的电流设置参数来控制。

3.细分控制:细分控制是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一项重要功能。通过将每个脉冲信号细分为更小的步进,可以提高步进电机的精度和平滑性。细分控制可以实现更高的分辨率和更平滑的运动。

4.方向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能够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通常使用控制信号来指定正转或反转。

5.保护功能:步进电机驱动器通常具有过流保护、过热保护和过压保护等功能,以保护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免受潜在的损坏和故障。

6.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通常提供与控制器的通信接口,如脉冲/方向接口、步进/方向接口或串行接口(如RS485Modbus等),以便与各种控制系统和设备进行连接。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选择取决于具体应用的需求,如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和电压、细分需求、控制接口、保护功能等。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适当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确保步进电机的可靠性、精度和性能

以下是测试TB5128FTG芯片做驱动器板子的一些细节说明希望能帮助到您:

1.电位器调整输出电流:TB5128FTG芯片支持通过电位器来调整输出电流。您可以根据应用需求使用电位器来设置步进电机的电流值。

2.LED指示灯:图中标注了LED4作为电源指示灯,LED2LED3用作芯片的报警输出指示灯,表示过流和过温等异常情况。

3.逻辑控制信号:TB5128FTG芯片的逻辑控制信号采用标准逻辑电平,高电平大于2V,低电平小于0.8V。具体的电平要求和接口定义,请参考芯片文档。

4.TERS_SELTE是用于设定RS_SEL和采样模式的输入信号。通过调整TE的电平(高或低),可以选择外部电阻采样方式,用于设置电流和采样模式。

5.J2信号输入端:J2是信号输入端口,具有多个信号线。以下是各信号线的功能说明:

·GND:信号地输入端。

·M0M1M2:励磁模式设置输入端,用于设置细分模式(DMODE0DMODE1DMODE2)。

·CLK:步进脉冲信号输入端,每个脉冲触发步进电机运动一步,脉冲的频率决定步进电机的速度。

·DIR:步进方向信号输入端,用于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对应芯片的CW/CCW引脚)。

·ST:待机信号输入端,在测试时可以不接,板上已经接上拉电阻。

·EN:使能信号输入端,用于控制芯片的功率输出(对应芯片的ENABLE引脚),低电平时关闭芯片的功率输出。

·Lo0Lo1:报警输出端,根据芯片文档中的说明,与LED2LED3相对应。

6.Mo:电角监视引脚,每4个整步,Mo会拉低一次,对应LED1。该引脚用于电角监视功能。

7.J6信号输入端:J6是备用的外部信号电源输入端,用于接收3.3V的信号。与J8结合使用,以选择外部信号电源,避免部分信号的上拉影响。

8.电机绕组连接:连接步进电机绕组时,请注意以下连接方式:

·A+A-:连接步进电机的A相绕组。

·B+B-:连接步进电机的B相绕组。

9.步进电机的绕组并没有正负之分,但在接入驱动器时需要正确区分绕组。如果需要改变步进电机的初始启动方向,可以交换其中一个绕组的接线,例如交换A+A-的接线。

工作电压连接:根据您提供的信息,VM连接直流电源的正极,GND连接直流电源的负极。建议的工作电压范围是10V42V

10.SEL2SEL1拔码开关:这些拔码开关用于设置不同的功能和参数,具体的设置说明可以在芯片文档中找到。例如,SEL2中的1位用于设置增益(GAIN_SEL)和放大倍数,2位用于设置触发边沿(EDG_SEL),3位用于控制模式选择(IF_SEL)等。

11.电流设置:您可以通过电流检测电阻(RS)和基准电压(Vref)来设置输出电流的峰值。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Iout(最大值)= Vref / GAIN / RS如果GAIN=10,并且应用中的电流大于1A,建议选择0.1欧姆的采样电阻。如果应用中的电流小于0.5A,建议选择0.47欧姆至1欧姆之间的采样电阻。

12.关于PCB设计:在进行PCB设计时,需要注意处理大电流线路,如NFANFBA+A-B+B-等。对于需要层间切换布线的线路,建议增加过孔来降低布线带来的阻抗。

最后,对于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建议在空载启动速度大于60转时,使用加减速控制来避免启动堵转或丢步的情况。加减速控制可以提供更好的驱动效果和保护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您可以在相关文档中查找更多有关加减速控制的参考资料。附件我放了5128的规格书,您可以下载学习!希望能帮助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