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411进入系统语言变英文了怎么办

楼主(2023-05-19):
 DOP-B07S411进入系统语言变英文了怎么办,进入系统调整不回来了

网友A:
Default language改回1

网友B:
可以改回来的

网友C:
简单操作是恢复出厂,或者编辑程序的时候设置语言。另外就是在系统参数里修改语言

网友D(2024-08-20):
直接连电脑上传下就变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