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用ModbusRTU通信协议控制欧姆龙E5CC温控表的运行/停止的程序

楼主(2023-05-19):
西门子S7-200SMART用ModbusRTU通信协议控制欧姆龙E5CC温控表的运行/停止的程序,其实我现在是在通信手册哪里找不到温控表的运行/停止的地址,只找到动作指令代码不会弄222222.jpg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首先要设置通讯参数,然后读写地址赋值

向4x-1的地址里面写入256(即16进制的0100)启动,写入257(即16进制的0101)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设置通讯参数,然后读写地址赋值向4x-1的地址里面写入256(即16进制的0100)启动,写入257(即16进制的0101)停止...



早就试过了不行你这方法是要地址这个0100,0101不能像写入显示温度跟设置温度地址那样,现在是通信显示跟设置温度都行就是不会控制温控表的启停

网友B:
参考PLC做Modbus RTU主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MBUS_CTRL和MBUS_MSG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07072105372713486?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C:
我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控制E5CC温控的运行停止,我都是直接采用温控数据然后PLC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温度,温控就是温度数据采集罢了。

网友D:
E5CC的运行停止要面板控制。不能总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E5CC的运行停止要面板控制。不能总线控制。

        -----------------------------------------------------------------能啊我这边有台机就是用通信控制的,程序锁了看不到现在我想复制台一样的机子碰到这个问题研究不出来虽然可用外部接触器完成但就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用串口调试软件输入的指令是指令,不是地址通信用的是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控制E5CC温控的运行停止,我都是直接采用温控数据然后PLC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温度,温控就是温度数据采集罢了。...



对可以这样但就是想知道,因为这是学术研究啊

楼主:
大神们别藏起来啊,一个是西门子S7-200SMART一个是欧姆龙E5CC都是这行常见的硬件就没人试过吗

网友F:
把你详细的温控表型号或者对应表型号的说明书发出来,帮你看看,通信是可以控制运行停止的

网友G(2023-07-18):
为什么我的只能 读不能写呀,欧姆龙的E5EC-808

网友H(2024-01-03):
引用 网友B:
参考PLC做Modbus RTU主站视频教程:西门子S7-200 Smart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M...

这里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I:
建议查阅西门子S7-200 SMART的编程手册和Modbus RTU的相关文档,或者考虑使用专门的Modbus库来简化编程过程。

网友J:
Modbus RTU通常使用功能码3(读取保持寄存器)和6(写入单个寄存器)或16(写入多个寄存器)来读取和写入寄存器。您需要确保使用正确的功能码和寄存器地址来执行运行或停止操作。

网友K:
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如COMMIX)与温控表进行通信实验,通过实际的通信尝试来读取和写入参数,从而确定运行/停止的控制地址。

网友L:
要找到欧姆龙E5CC温控表的运行/停止地址,要参考该型号温控表的Modbus通信协议手册或者技术文档。

这些文档会提供详细的寄存器地址和功能代码,包括如何通过Modbus RTU协议来控制设备的运行和停止。官网看下

网友M:
查手册,或者打欧姆龙客服他们可以提供详细的通信地址和操作指导。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的只能 读不能写呀,欧姆龙的E5EC-808

问题奇怪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E5CC的运行停止要面板控制。不能总线控制。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N(2024-02-02):
十分建议去查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