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3打开时怎么显示这么小是什么设置

楼主(2023-05-19):
三菱work3打开时怎么显示这么小是什么设置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我之前安装欧姆龙软件也是,打开我电脑分辨率就改变,且图标位置也搞得杂乱无章,不知道啥原因,将就用了

网友B:
软件支持的分辨率和你电脑的不匹配,你可以调高你电脑显示器的分辨率来适应软件,巧了我也遇到了和楼上一样的问题,施耐德的软件要求分辨率比较高,而我电脑的分辨率就比较低,一打开软件就提示分辨率不匹配,调高分辨率以后就可以正常用了,但是你电脑原有的图标和任务栏都会变小,看着特别别扭,正常win10的最佳设置是150%,而那软件就非得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件支持的分辨率和你电脑的不匹配,你可以调高你电脑显示器的分辨率来适应软件,巧了我也遇到了和楼上一样的问题,施耐德的软件要求分辨率比较高,而我电脑的分辨率就比较低,一打开软件就提示分辨率不匹配,调高分...



我也这样操作过,依然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软件支持的分辨率和你电脑的不匹配,你可以调高你电脑显示器的分辨率来适应软件,巧了我也遇到了和楼上一样的问题,施耐德的软件要求分辨率...

操作完重新打开软件就好了呀。

网友C:
软件支持的分辨率和你电脑的不匹配,你可以调高你电脑显示器的分辨率来适应软件。

网友D:
这个是你不小心将窗口拉小了,解除方法为,窗口-将窗口布局恢复至初始状态,亲自试验过,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