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控能控制几个固态继电器

楼主(2023-05-20):
之前一直用台达的温控器控制阳明的固态加温,一个温控器控制三个固态。一直没问题。现在温控器和固态都换了,也是一个温控器控制三个固态,温度就加不上来了。然后我把固态换成一个三相的,相当于一个温控控制一个固态,温度又可以了。这是什么问题。是我温控器输出容量不够吗?

网友A:
温度加不上来,可能是态继电器没有全导通,是否温控输出的驱动电压过低,或某个固态的控制端极性接反了?

网友B:
SSR输入电流才几毫安,多几个有啥影响》

网友C:
估计是楼主用的输出12V的那种温控,接固态继电器控制端用的串联方式,的确有可能产生这种现象!!

楼主不要串接,直接并接就完全可以正常控制了

网友D:
控制固态用的是脉冲,是不是你温控的脉冲输出有问题,按你的描述,有可能其中一路或者两路脉冲输出不正常,导致固态无法导通,所以温度加不上来,一般脉冲输出口或者固态继电器上都有导通指示灯的,你看下到底有没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楼主用的输出12V的那种温控,接固态继电器控制端用的串联方式,的确有可能产生这种现象!!楼主不要串接,直接并接就完全可以正常控制了...



对!有可能。

网友B:
SSR用脉冲控制吗?

网友E:
是不是你并联导致分流,这样功率上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楼主用的输出12V的那种温控,接固态继电器控制端用的串联方式,的确有可能产生这种现象!!楼主不要串接,直接并接就完全可以正常控制了...



用的是并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并联导致分流,这样功率上不来



目前分析就只有这种情况了,应该是分流导致其中一个没有工作了,但是固态指示灯是亮的啊,固态工作电流小于5MA啊?分流后没有测量。我想着应该不至于啊。唯一的区别就是温控器之前输出是14V40MA 现在是12V30MA,问了买温控器的说,没问题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固态用的是脉冲,是不是你温控的脉冲输出有问题,按你的描述,有可能其中一路或者两路脉冲输出不正常,导致固态无法导通,所以温度加不上来,一般脉冲输出口或者固态继电器上都有导通指示灯的,你看下到底有没有...



输出是有,举个例子假如我设定180度,然后开始加热,他能加到180度,但是稳不住,一会就掉下去了。再上来就很慢,我分析就是再接近180度时,虽然我温控器输出了,估计其中某一个固态没有工作。所有我搞迷糊了,你要说我温控器输出不够吧,刚开始加热时是没问题的,但是后面为说明就不行了。换了一个三相固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R输入电流才几毫安,多几个有啥影响》



是啊,之前一直这样用的。突然不行了,搞迷糊了。

网友C:
这个你量测一下在温控一直输出时的控制输出电压,如果驱动一个和并联驱动3个电压是一样证明完全可以驱动,否则就考虑是不是温控输出电流不足(可能内部输出限流电阻变质导致内阻增大,输出能力变差所致),这个小问题万用表即可判断

网友F(2023-06-30):
我们用欧姆龙E5CC可以拖2个,因为温控器输出电流带不了太多SSR,想了办法就是温控器输出控制一个小SSR,再用这个小SSR拖大SSR这样你就可以带多个SSR了

网友F(2023-11-22):
应该是12V输出的温控表可以带3个SSR,具体看电流,你用一个小的SSR做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