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配方的导入导出

楼主(2023-05-21):
问题如下:

1,假设人机界面里面做了5个配方,选中某个配方,然后导出该配方到U盘根目录下。

2,假设U盘里有7个配方,选中想要的配方,然后导入到人机界面。

试了N久,怎么都搞不定,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什么品牌型号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型号人机?



昆仑通态TPC1031Kt

网友B:
'配方导入

!RecipeLoad("配方")

!CsvToRecipe("配方","无敌GU铁鸡.csv","",100,实际导入条数,1)

MCGS.用户窗口.配方构件方法.控件0.Refresh()

'配方导出

!RecipeToCsv("配方","无敌GU铁鸡.csv","",0,100,实际导出条数,3)

配方导出文件根目录

D:\McgsPro\Program\export   文件夹下的   “无敌GU铁鸡”Excel 文件

记得给结贴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方导入!RecipeLoad("配方")!CsvToRecipe("配方","无敌GU铁鸡.csv","",100,实际导入条数,1)MCGS.用户窗口.配方构件方法.控件0.Refresh()'...



这是设计的界面,先读取U盘里面的所有CSV文件,假设有8个文件,选中第2个,然后点“导入选中花型”按钮,把选中的配方文件导入到人机界面里面某个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捡得有"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什么品牌型号人机?】进行回复:        ------------------------------------------------...



导出功能,我自己折腾出来了,可以单独导出选中的配方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