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单体裸锂电池,怎么确认是铁锂还是三元锂电

楼主(2023-05-21):
一个大单体裸锂电池,怎么确认是铁锂还是三元锂电......

锂电池外形大约175*120*25,电极有转镍但是被暴力拆除了,电池目前电压3.28V,不知道是磷酸铁锂电池还是三元锂电池,因为磷酸铁锂电池正常电压可以到3.65V,三元锂电池正常电压4.25V,目前这个电池电压3.28V,电量巨大——放电电流超100A,接100A电流表爆表......

网友A:
铁锂电池无疑了。

锂离子电池电压在3.2V时已经要到放电终点了,铁锂电池的标称电压就是3.2V。你测量的3.28V是电池满电状态。

楼主:
我真的希望是铁锂!!

因为磷酸铁锂电池放电电流倍率大,容量衰减比三元锂电好,三元锂电1000次还要A品,磷酸铁锂可是3000次寿命!!

最关键的就是:磷酸铁锂电池爆炸起火远低于三元锂电池

楼主:
@李纯绪

版版,这个电池可以改造为一个24V移动电源吗?用了做销售的演示用电源,基本上就是传感器、微型伺服(DC24V电源)、步进、还要PLC、触摸屏之类演示,供电能力100W左右,供电时长2H即可,这么大电池应该容量差不多,就是找什么升压板问题,输出是12V、24V同时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版版,这个电池可以改造为一个24V移动电源吗?用了做销售的演示用电源,基本上就是传感器、微型伺服(DC24V电源)、步进、还要PLC、触摸屏之类演示,供电能力100W左右,供电时长2H即可,这...



选一个大容量的DC/DC模块升压到12V,再选一个逆变器转换成AC220V。这样使用就非常灵活。

在220V电源上随便接什么不行!开关电源、220V驱动器,触摸屏.....。

网友A:
3V升压模块很少选择。升压模块内多采用38xx驱动电路,给这个IC供电要12V,低压10V就停振。所以,只能找专用3V的升压板或分立件的逆变电路。

3V逆变AC220V最好,这样接什么负载都灵活,不要选择升压12V或24V的方案。

楼主:
@李纯绪版版:

问题逆变为220V,还需要带12V、24V电源,一般工控设备用24V最多,一步到胃简单啊,而且逆变次数少效率高续航时间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版版:问题逆变为220V,还需要带12V、24V电源,一般工控设备用24V最多,一步到胃简单啊,而且逆变次数少效率高续航时间长,...



逆变220V使用灵活,不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