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7通讯不成功?

楼主(2023-05-21):
只连接1200与1500,为什么会显示选择不同的连接伙伴可能会影响使用该 S7 连接的其它 S7 通信块。

网友A:
一个PLC生成GSD文件,走PN通信也方便,直接调用IO

网友B:
我也不懂,向大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PLC生成GSD文件,走PN通信也方便,直接调用IO



这个确实也可以,不过也麻烦,毕竟只能读写IO,不能读写DB块,还得重新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