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异常,会导致PT100升温慢吗

楼主(2023-05-22):
6ES7 331-7KF02-0AB0模块接了PT100温度探头。有两个加热回路,一个是腔体干燥,另一个是柱干燥,各有各的温度检测探头。两个加热回路升温需要大致同步,不然会报警。开始是腔体回路升温慢,以为加热丝有问题,换了两次加热丝,还是升温慢,到97度左右,0.2度慢慢的往上升,而柱干燥加热升温很快。

最近我把两个检测温度探头位置对调了一下。发现温度升温慢转移到了柱干燥这里。判断加热回路控制没有问题,检测温度回路出了问题。于是更换腔体干燥温度探头,结果还是腔体干燥升温的慢。难道是模拟量模块的问题吗?

网友A:
升温慢会不会确实升温吗?有没有测一下实际温度跟采集上来的温度相差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温慢会不会确实升温吗?有没有测一下实际温度跟采集上来的温度相差大不大...



测过一样,就是升温慢。别的探头都已经到温度,它还在0.2度左右往上慢慢涨

网友B:
温度监测显示异常,不外乎2点:

  1. 温度监测点本来就是异常,传感器与检测显示装置正常;

  2. 传感器与检测显示装置异常;

    针对以上分别排除处理,替换法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