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和三菱D700变频器实现Modbus RTU通信视频教程

楼主(2023-05-22):
西门子S7-200 Smart和8台三菱D700变频器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视频教程

视频内容如下所示:
1、通信概述: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8台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PLC可以对变频器实现启动、停止、给定频率、读取输出电压、读取输出电流和读取输出频率等操作。
2、通信参数约定:
通信参数约定为数据位8位、校验方式偶校验、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bps,变频器从站站号依次为1~8。
3、通信连接:
PLC的本体自带RS485通信口依次连接至变频器通信口处。
4、三菱D700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
主要设定控制方式、给定频率方式和其他通信参数。
5、三菱D700变频器Modbus寄存器地址表:
包括有启停寄存器、给定频率寄存器、输出电压寄存器、输出电流寄存器和输出频率寄存器。
6、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之Modbus指令库安装:
使用自封装指令库,则需要进行二次安装;如果使用系统自带指令库,则在安装软件后会自动安装好指令库。
7、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通信程序讲解:
程序包括系统初始化、写操作程序、读操作程序等。
8、三菱D700变频器通信测试:
使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进行模拟。
9、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通信测试:
可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指令监控,便可以判断PLC程序是否正确。
10、系统联调:
PLC和变频器进行系统联调,实现启动、停止、给定频率和读取参数操作的验证。

视频连接如下所示:

https://www.ixigua.com/7235835520801047051?utm_source=xiguastudio

https://www.ixigua.com/7235841452608061985?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A(2023-06-29):
1、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2、西门子博途 博图plc案例程序s7 200smart 300 1200 1500编程实例工程 最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success.result.1.18407a86KyfmZJ&id=71757572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