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23-05-22):
我现在使用三菱FX-3U控制安川伺服电机实现以特定速度往复运动。调试速度的时候每次速度到零,电机都会停止一秒钟左右再继续运行,速度如下。想问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谢谢!

网友A:
启停时间的原因吧,或者是正反转的切换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停时间的原因吧,或者是正反转的切换延时



我试了,就算不改变正反转方向也会有这个问题。另外,我plc是持续输出脉冲(不断改变脉冲频率),应该不存在启停的问题。奇怪的是,第一个周期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安川伺服我买的新的就报故障代码810,怎么复位都搞不好,扯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川伺服我买的新的就报故障代码810,怎么复位都搞不好,扯淡

西门子产品也有买回来就坏的事情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安川伺服我买的新的就报故障代码810,怎么复位都搞不好,扯淡】进行回复:西门子产品也有买回来就坏的事情        ---------...



好扯淡啊,买回来就坏的,影响工程进度

楼主:
我plc程序用的是dplsy d8 k0 y1,让他一直输出脉冲,plc每个扫描周期变换一次d8, 这样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有没有plc的大神能解答一下。

网友B:
一般不会,看看你地寄存器是不是用重了,别的地方也用

网友D:
对比一下接收到的指令位置曲线和电机的反馈位置曲线,是plc的指令问题还是伺服的执行问题就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安川伺服我买的新的就报故障代码810,怎么复位都搞不好,扯淡



810是因为绝对值编码盘初次上电需要复位

网友F:
你看一下是不是PLC那边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设置的启动速度的影响。  或者检查一下伺服那边的参数。是不有控制零漂的参数。当速度比较小时,被当成了零漂了。

网友G:
在动作中,将指令速度设定为0时,不变为异常结束而是立即停止。

此外,只要驱动触点未置为OFF,如果变更指令速度,则重新开始脉冲输出。

跟你的控制方法有关系。

网友D:
多半就是伺服位置增益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