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SV660F与smart200走Profinet 通讯

楼主(2023-05-22):
汇川SV660F与smart200走Profinet 通讯,回零找不到原点,但是在报文里面看原点信号已经给了;知道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
驱动器型号:SV660FT012I

网友A:
最好不要用SMART200带轴,用了带V90伺服经常莫名其妙报错,后来果断换了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SMART200带轴,用了带V90伺服经常莫名其妙报错,后来果断换了1200

以前用smart脉冲位置控制还行,这次想用PROFInet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请叫我王老湿 最好不要用SMART200带轴,用了带V90伺服经常莫名其妙报错,后来果断换了1200     内容的回复:以前用smart脉冲位置控制还行,这次想用PROFInet玩玩...



最好用1200,特别是控制伺服最好不要用

楼主(2023-07-16):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SMART200带轴,用了带V90伺服经常莫名其妙报错,后来果断换了1200...



这次搞死了,smart只能做做简单控制,毕竟价格摆在那的;

原点软件调不出来回来从伺服IO直接进去了,现场又整一个幺蛾子,切出来的产品长短不一致,看看像是编码器脉冲丢失或者干扰,现在所有能搞的都搞了还是不行,下次来这种运动控制smart要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