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 advanced v4.0创建仿真实例报错

楼主(2023-05-23):
博途版本是v16,仿真软件PLCSIM advanced v4.0,授权也安装了,无法创建实例。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A:
授权没成功,没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授权没成功,没啥原因



是哪个版本的授权?

网友B:
一般初次安装完 可以使用21天,21天过后授权过期,就用不了了,提示无授权,重新破解或者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