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如何接2个以上触摸屏

楼主(2023-05-23):
正常情况下三菱FX只有一个MD8口,只能通过该口触摸屏只能连接一台
如果想连接2台或以上触摸屏的时候,就需要使用以太网转换设备了
这时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ETH-FX_1Lan以太网协议转换器,它能够把MD8口扩充出一个输出的MD8口和一个以太网口,一台触摸屏通过MD8口连接 另外一台通过网口连接三菱触摸屏(其他具有三菱以太网协议的触摸屏也可以)
如果您想连接3台触摸屏,您可以购买大连德嘉的ETH-FX_2Lan的以太网转换器,它能够将一个MD8口扩充出一个MD8输出和2个以太网口,您就可以用1个MD8连接一台触摸屏,用以太网连接2台触摸屏
当然对于一些要求比较高端的客户,一般都是用2个网口连接触摸屏,这样程序是一致的,编写起来方便,维护也简单

对于有些客户需要将数据传送到厂网或者MIS系统的一般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一个ETH-FX_1lan的转换器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一般的老系统都是通过MD8连接一台触摸屏,通过ETH-FX_1lan把MD8连接到转换器上然后再输出一个MD8口,用这个MD8输出口连接触摸屏,扩展出来的网口就可以连接电脑、服务器,将数据采集到服务器中,供MIS系统、厂网服务器使用

另外通过ETH-FX_lan这种转换器中间再加一个交换机就通过以太网可以连接4台触摸屏了!

网友A:
我们做项目都是加个485接口,经济实惠

网友B:
走以太网通讯,屏与屏之间做主从 ,或者是有一个做主屏幕,然后在主屏幕协议里增加以太网协议再加以太网交换机,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多个触摸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项目都是加个485接口,经济实惠



您这样走串口 肯定没有网口好啊 欢迎您微信详细了解一下Dalianwinbe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以太网通讯,屏与屏之间做主从 ,或者是有一个做主屏幕,然后在主屏幕协议里增加以太网协议再加以太网交换机,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多个触摸屏了...



这个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欢迎您看看我家转换器V     Dalianwinbe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



欢迎详细咨询 Dalianwin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