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楼主(2023-05-23):
各位师傅大家好!

假设三台设备,1#、2#、3#,触摸屏要设置三台的启动顺序比如设置213、123、321、312就是设置启动顺序

用欧姆龙PLC有没有比较好是思路。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FIFO,如果要例子的话去中华工控网欧姆龙板块慢慢找,恰好也是3台。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