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DS4系列单板伺服驱动器使用说明

楼主(2023-05-23):
科威经济型DS4系列单板伺服驱动器示波器功能使用示例

1)自动采集AC相电流AD

首先设置PA95=1PA97=256PA98=15,然后示波器的配置如下表所示:

先配置好D380~D387D390~D393的数值,然后赋值D388=4D388自动变成3D389自动变成2000,表示采样结束。D391=229,即采样D229A相电流AD值)的数据波动,D393=230,即采样D230C相电流AD值)的数据波动。

采样结果如下图所示:

以上示波器采样说明:当D229的值大于1时开始采样,AB通道各采集2000个数据,总共4000个数据,每个数据占用的时间为1ms。上图黄色曲线(上面曲线)表示A相电流AD值(D229)的数据波动曲线,白色曲线(下面曲线)表示C相电流AD值(D230)的数据波动曲线,从曲线图中可以读取到AC相电流AD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A(2023-11-16):
科威伺服驱动器说明书

网友A:
科威伺服驱动器说明书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