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西门子ET 200系列IO模块的接线、两线制、

楼主(2023-05-23):
请教各位师傅西门子ET 200系列IO模块的接线;

模块型号-6ES7134-6GF00-0AA1

请问两线制的传感器是这样接的吗,Uv提供传感器所需的24VDC的电,In接入电流信号?

基座的9-16脚是不是通的,输出24VDC电,只需要引任意1个脚到即可?

网友A:
传感器+接L+提供DC24V电源,传感器-接I+输入4-20MA电流,I-对应的应该是2脚接M,形成回路即可。你可以追踪你的电流信号来判断接线是否正确。

9-16脚不是通的,9和10是一对,电压信号的两端,其中一端是公共端,也就是说9,11,13,15可以接到一起作为公共端,另外一端必须分开,如果另外一端10,12,14,16作为公共端,那么9,11,13,15就必须分开,如果这四路的参考电压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公共端不能接在一起,那么就只能一对一对用了。

网友B:
楼上看的是哪个模块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