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ET 200 的io模块接线方式

楼主(2023-05-23):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该模块对应的接线方式是否正确?

数字量输出模块 DQ 16x24VDC/0.5A ST (6ES7132-6BH01-0BA0) (DQ输出模块)

模拟量输入模块 AI 8xU BA (6ES7134-6FF00-0AA1)(电压输入模块)

AI输入电压模块的对应的三线制传感器是否可以这样接?

是否可以这样接?

DQ模块触发方式是否正确?

萌新在线求助0.0

网友A:
三线制模拟量模块按第一张图接线;

DQ模块接线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线制模拟量模块按第一张图接线;DQ模块接线正确。



那请问AI输入电压模块的9号到16号端子的Mana是不是通的,GND信号可以接任意一个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Brainy_f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三线制模拟量模块按第一张图接线;DQ模块接线正确。】进行回复: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热心市民"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Brainy_f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三线制模拟量模块按第一张图接线;DQ模块接线正确。】进行回复:   ...



请问这个AI模块,电流型的也是同理吧,这个Uv都是输出24VDC+,并且能够共用是吗?因为我没接过,还没拿到实物,所以暂时还不太熟悉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Brainy_fa"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热心市民"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Brainy_f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

可共用。

你看一下接线图,很明显内部是共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热心市民"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Brainy_fa"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热心市民"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Br...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