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ST编程,用无符号WORD不能加减运算

楼主(2023-05-24):
+, - 运算符不能用报错,用ADDP( X0, GetVar1, GetVar2, GetVar3); SUBP( X0, GetVar1, GetVar2, GetVar3);可以但这是脉冲指令用起来麻烦,ST没有ADD指令,只能用DINT_TO_WORD指令数据转换一下,勉强可以,这是ST语言没有完善吗?还是bug?

网友A:
1、+运算符要求两边都需要是数值类型变量,因此,由于三菱FX系列要照顾早先编程因此其数据类型模糊不清,所以三菱将无符号整数相当于位串类型而不是数值类型,这是三菱的问题,其FX5U则数据类型就比较清楚了。

2、这不是ST的BUG,而恰奇是ST要求强数据类型的表现。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