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M-AL1402的profinet怎么设置

楼主(2023-05-24):
易福门的AL1402(PROFINET)带AL2325(输入输出可调),在配置时该怎么配置呢,比如1号子模块要配置16个输入,2号配置10个输入 6个输出。找了IFM客服,垃圾的要死,除了给个所谓的英文版的说明啥也不会。

网友A:
可以的,将2号槽插入相应输入和输出模块就行了。

网友B:
GSD文件都导入成功了,硬件配置也有了,直接拉过去,下载进去测试一下就行了,别的设置(输入输出可调)可以在易福门软件设置即可,两边设置一样,即输入输出关系对应,然后把硬件配置下载进去,监控看看对应IO变量会不会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SD文件都导入成功了,硬件配置也有了,直接拉过去,下载进去测试一下就行了,别的设置(输入输出可调)可以在易福门软件设置即可,两边设置一样,即输入输出关系对应,然后把硬件配置下载进去,监控看看对应IO变量会不会变化

银光一体式智能电缸机械臂,不用编程的新一代高性能电缸模组。

集驱动、控制于一体,结构紧凑,可全点位控制,不用编程,柔性智能化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