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科瑞对大型超市电气火灾隐患的预防与解决方

楼主(2023-05-24):
摘  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各种各样先进的电气设备进入了大众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各种场所的电气隐患也在迅速增加。由于电气设备的绝缘使用了大量易燃物品,如塑料橡胶、绝缘漆、稀释剂等,电气设备在运行过程中,由于过载、短路、漏电、照明、电加热设备以及开关动作,保险丝熔断、接触不良、静电等可能导致高温、高热、火花放电,可能导致火灾和爆炸事故,并且电气火灾火势猛、火灾蔓延速度快、容易形成大面积燃烧,燃烧时会产生大量烟雾,散发出有毒气体,这些气体可能造成工作人员中毒、窒息,发生群死群伤的重大恶性事件。因此,对于如何引起建筑电气火灾的原因和如何采取防控措施的研究到了十分紧迫的关头。以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建筑电气火灾为案例,分析北京某生活超市电气火灾隐患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建筑电气火灾;隐患;解决方案

1电气火灾产生主要原因

1.1 接触电阻过热引起的电气火灾

     由于线路连接不当会使线路接触的电阻过大并会引起发热着火等现象。在电路的设计上都会有一个接头,通常通过电线之问相互相接,或者电线和开关、保险器、用电器具之间相互相接。如果这些接头存在连接错误,导线中的电流将会受阻,由此产生巨大的热量。当热量高到足以熔化电线外包的绝缘体时就会点燃附近可燃物。接触电阻过热导致电气火灾问题的三条原因:①铜铝导体的连接处理不当;②连接接触点中有相关杂质,如泥土、油脂、氧化层等;③导线与导线或电气设备的接触点由于热作用或长期振动导致其松动或端子连接处没采用压接而采用绞接或压接的电线多于两根等错误方式。

1.2 超过负荷引起的电气火灾

    导线的载流量主要取决于导线的线芯,即导线的材料和横截面积。当导线的电流超过其全荷载流量时,导线就会出现发热。电流超出的荷载量越大,其产生的热量就会越多。当导线的温度超过280oC时,导线的橡胶制或塑料制的绝缘层就会着火。若电线“夹套”发生损坏,也会造成其电路短路,火灾的风险加大。除此以外若选择使用了不合规格的保险丝,电路超负载又不能及时被发现,就会造成潜在的电气火灾隐患。引起电气火灾的主要原因有:①用电设备功率过大;②导线截面选用过小;③在线路中接人过多的负载。

1.3 消防意识浅薄引起的不重视

     许多单位的领导和检查人员及相关部门存在着侥幸与忽略心理,不注重消防知识的普及与学习,不按规定对电气系统进行定期检测,对消防设施不良安装,如:不安装自动报警、自动喷淋、消防水泵、高位消防水箱,常闭防火门关闭不严,消火栓、喷淋管网阀门关闭,甚至没有配备足够的灭火器,有些单位的消防通道道路不畅,长期堆放杂物,消防组织制度也不完善,面对消防部门检查中提出的问题,不及时进行整改等问题都会造成严重的火灾隐患。

1.4 电气照明灯具等引起的电气火灾

     电气照明灯具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十分广泛。但是如果使用不正确则会引发严重的电气火灾事故。电气照明灯引起电气火灾的主要原因有:①照明灯故障,发生短路、过载等问题产生火花点燃周围可燃物;②照明灯灯管若发生破碎,其破碎过程中产生电火花点燃周围可燃物质;③照明灯具(含变压器、镇流器)直接安装在可燃装修材料或可燃构件上,在工作时灯泡、灯管、灯座等的温度高容易点燃附近的可燃物。

2北京某生活超市消防隐患分析

2.1建筑概况

   北京某生活超市购物,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建筑地上4层,地下1层,建筑高度18.00㎡,建筑总面积约为:32000㎡,其中1~3层为商场,构造相似,3层的面积、格局基本相同,每层约为8000㎡,1层建筑除商铺外还具备了物业室、供电室、员工办公室、卫生间以及底商。各个商铺、房室消防通道通顺,疏散标志清晰,消防排烟设施较为合理。另外两层除商铺外还设有休息区和卫生问及储藏室,门窗配置较为合理,在主要区域设置了疏散楼梯。疏散楼梯问内采光通风窗户设置得当,消防排烟设施较为合理。4层为餐厅面积约为4000㎡,地下1层为超市,面积约为4000㎡。与地下1层为餐厅和超市及储藏室,在主要区域设置了楼梯,楼层四面没有门窗。

2.2隐患分析

2.2.1意识

    该生活超市建成时间过早,购物群体及工作人员老龄化严重,管理部门缺乏消防意识。同时存在可能发生火灾事故的不正确动作,将其存在的不正确动作分为两种事故类型进行分析。一是引发事故的原因,其中包含了火灾的形成,管理部门对消防的管理能力及响应态度,火灾发生时对火灾处理人员的配置;二是事故扩大蔓延的原因,其中包括消防救援和自救能力的认知与掌握。商厦的工作人员对消防知识的认知浅薄,关注度低,承租方和物业管理方消防职责不清晰,遇事扯皮推诿,商场内消防通道经常有货物堆积占用现象,防火分隔设施老化、组件缺失,不及时调整,得过且过,“灰犀牛”意识非常明显,消防意识薄弱,容易引起电气火灾的发生。

2.2.2电气老化导致的风险

    该生活超市存在电气设备老化,线路老化,电气设备繁多、复杂等问题,尤其EPS电源老化漏液,主备电不能可靠切换,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均不能可靠投入应急状态。通过调查发现,其物业部门并没有设立独立的电气维修与管理部门,也没有对电气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测,出现故障不及时维修,对相关部门机构提出的电气隐患不及时整改,改善隐患,存在严重的电气火灾风险。

3预防电气火灾解决方案

    通过调查分析,该超市存在着意识薄弱、消防设备简陋、通道不合理、消防主管部门缺失等问题。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对其发生电气火灾的风险给出相关建议。

3.1火灾特点

(1)行业性。南于商业行业较其他行业,装修装饰、空调等用电量大,故以商业行业火灾为多。

(2)季节性。由于冬夏两个季节商场空调用电量大,照明时间长,故以冬天和夏天两个季节*为明显。

(3)人为性。尤其以违规操作或疏忽大意、发现问题不及时整改而引发火灾为多。

3.2火灾预防措施

3.2.1用电须知

1)要了解电能表和配电线路的承压能力,不可过载使用。

2)要注意插座不能超负荷使用,功率大的电器要独立使用电源插座,如果多个电器设备混用一个电源插座,当超过额定电流,配电线路便会发热,塑料绝缘保护套可能绝缘破坏、熔化并导致燃烧。

3)安装的刀闸要使用相应标准的保险丝。千万不能用其他金属丝替代,否则非常容易毁坏电器,并造成火灾。如遇到电气火灾,在保证没问题的前提下,应先切断电源,然后再进行救火,以免触电伤人。

3.2.2教育培训

    公安、消防监督等部门应根据电力法规依法对该生活超市物业加强监督与教育。其物业应好好学习,定期对大厦内的电气设施进行检查、维护、保养。如果发现有破损的电气设施,应及时暂停使用并加以更换。对消防通道进行日常检查,确保逃生门的使用正常,确保逃生楼梯的通畅。同时超市员工应对火灾主要区域、主要部位的危险活动进行学习了解,避免危险动作的发生。应组织员工熟知哪些场所为主要部位,进行统一、定期的学习与演练,主要部位员工基本达到“三懂四会”,并对前来购物的顾客进行广播式的提醒。

3.2.3排查工作

   该生活超市应组织其消防管理部门,针对电气线路以及电气照明等设备进行统一的管理与排查,发现和改善不良因素和火灾隐患,把火灾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具体措施:

1)加强维修的管理,尽量让设备风险减少人为的因素,对导线的绝缘强度进行定期的测试,如测试结果发现绝缘层磨损,需要及时进行更换。

2)严格按照国家或地区对电力相关的规定对电气设备进行安装与维护。根据环境选择相应的导线、电缆。并且需要考虑不同店铺对电压的需求,以及需求是否与导线的额定工作电压相符。同时考虑电线是否会受到环境和化学腐蚀的影响。

3)保持建筑物中的适当水平距离、压实杆、拉角杆、档距、垂直距、交替距等符合安装标准。

4)定期检查线路的负荷情况,发现过载时应该及时更换更大截面的导线,或者及时降低线路的负荷。

5)安装适当的保险装置。

6)保持电气设备清洁。

5安科瑞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1)概述

     Acre1-6000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是根据国家现行规范标准由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全数字化独立运行的系统,已通过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的消防电子产品试验认证,并且均通过严格的EMC电磁兼容试验,保证了该系列产品在低压配电系统中的正常运行,现均已批量生产并在全国得到广泛地应用。该系统通过对剩余电流、过电流、过电压、温度和故障电弧等信号的采集与监视,实现对电气火灾的早期预防和报警,当必要时还能联动切除被检测到剩余电流、温度和故障电弧等超标的配电回路;并根据用户的需求,还可以满足与AcreIEMS企业微电网管理云平台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进行数据交换和共享。

(2)应用场合

     适用于智能楼宇、高层公寓、宾馆、饭店、商厦、工矿企业、主要消防单位以及石油化工、文教卫生、金融、电信等领域。

(3)系统结构

(4)系统功能

    监控设备能接收多台探测器的剩余电流、温度信息,报警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同时设备上红色“报警”指示灯亮,显示屏指示报警部位及报警类型,记录报警时间,声光报警一直保持,直至按设备的“复位”按钮或触摸屏的“复位”按键远程对探测器实现复位。对于声音报警信号也可以使用触摸屏“消声”按键手动停止。

      当被监测回路报警时,控制输出继电器闭合,用于控制被保护电路或其他设备,当报警停止后,控制输出继电器释放。

      通讯故障报警:当监控设备与所接的任一台探测器之间发生通讯故障或探测器本身发生故障时,监控画面中相应的探测器显示故障提示,同时设备上的黄色“故障”指示灯亮,并发出故障报警声音。电源故障报警:当主电源或备用电源发生故障时,监控设备也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显示故障信息,可进入相应的界面查看详细信息并可解除报警声响。

     当发生剩余电流、超温报警或通讯、电源故障时,将报警部位、故障信息、报警时间等信息存储在数据库中,当报警解除、排除故障时,同样予以记录。历史数据提供多种便捷、快速的查询方法

(5)配置方案

6结束语

    多起重大电气火灾的发生给社会造成了重大的经济财产损失,更有严重的事故夺取了众多无辜群众的生命。通过企业建立健全电气消防系统与管理政策,广泛发展电气火灾的预防技术,广泛提高对于电气火灾的认知与学习,避免由于无知与不重视引发的电气火灾事故。

参考文献

[1]GB50016--2014(2018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s].

[2]安科瑞企业微电网设计与应用手册2022.5版

[3]GB51348--2019,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s].

[4]JGJ392--2016,商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s].

[5]GB50303--2015,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s].

[6]周景东,王庆礼,北京某生活超市电气火灾隐患分析及解决方案.

作者介绍

未晓妃,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研究方向为微电网能效管理。